谁能告诉我拆IBM Z 系列笔记本电脑

楼主(2010-09-15):
有一台IBM电脑装XP系统(GHOST)版本好多次,N个版本,都出现蓝屏提示然后重启,好像是内存条出现了问题,现需将内存条拆下来,重新换一根,但不知道如何拆IBM笔记本电脑,请高手帮忙,告诉我拆的步骤,谢谢!

网友:
好像在触摸板下边。   要下5个螺丝。先拿键盘

网友:
这种机器要先拿托盘才能拆键盘!!

将托盘的五个螺钉去掉后,就可以直接拆掉托盘,触摸屏下面的位置

网友:
  有拆机手册啊 下一个

网友:
查一下代码  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