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老是不认硬盘

楼主(2010-09-15):
自用的昂达 910主板经常不认硬盘 ,BIOS下都搜不了 。硬盘正常在其它机上使用没问题 ,主板识认了硬盘后也能正常使用 。主要是主板那里坏了 ,不想换板 这机只是用来上一下网没特别要求。麻烦大家解释一下,我自己有相关的维修工具在。

网友:
硬盘是什么接口地,换电源试过没。

网友:
硬盘是什么接口地 .换一下线看看。BOSS里面的选项是否打开了

网友:
调一下BIOS就行了,

网友:
串口的 话 要设置一下

网友:
试过换电源线 数据线都没反应 串口的硬盘 很怪的现象 连续开机十次左右又能读盘了 BIOS都设过了也是没用(不读盘时)可能桥或硬盘的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你量一下阻值对不对啊.一般是南桥坏了..

网友:
对是,是南桥坏了可能性大,一般有时认出有时认不出,SATA接口问题大些

网友:
如果换了线和电源的话,估计是南桥,楼上师兄说刷BIOS不知道有没有用,可以试试嘛,但个人还是认为是南桥问题。

网友:
可以先换根数据线试试看  然后再考虑芯片问题

网友(2014-01-14):
我的V星G41TM也经常遇到,清除BIOS,找到硬盘,用不久又蓝屏。

网友:
先换根数据线试试看

网友:
数据线换个试试,借口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上几位兄弟说得都有可能,建议都试试。

网友:
硬盘供电是否滤波不良

网友:
线不行了 吧?????

网友(2014-03-07):
张只是啦呵呵呵

网友:
这种有很多情况
1设置BIOS选项
2放BIOS电池的电
3换硬盘的电源线和数据线
4换ATX电源
如果以上的都不行,楼主又有维修经验和设备的话
可以加焊南桥

网友:
两条线都换了试试,

网友:
可能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