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IBM R51E笔记本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0-09-15):
接手一台IBM R51E笔记本,开机时什么都正常,开机后,关机,再开就开不了,拔掉外接电源,再重插,有时又能开了,这种情况是保护了吗,还是有哪里短路了,请各位朋友指点一二,

网友:
H8,PMH4
这两个重点检查

网友:
是不是北桥或显卡虚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两个芯片会导致这种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的情况吗,我来查一下,谢谢,

网友:
碰到一戴尔机,也这种情况,等答案。

网友:
查开机芯片

网友:
查查3V5V的电源IC是不是有问题 。

网友:
      干大电容.

网友:
楼上说的对 。  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