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BGA焊台的疑惑,三温和两温的区别?

楼主(2010-09-15):
三温和两温的区别?

网友:
呵呵.有区别啊.
        首先:三温区是有三个独立的加热系统.二温区是两个独立的加热系统.
       之后:三温区对温度的控制更加准确.

网友:
2温大面积预热要高才可以焊接好芯片,3温预热可以比较低,因为芯片上下都有独立加热

网友:
三温区也就多了个下热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