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维修中问题??

楼主(2010-09-15):
T40,显卡问题,装进去的时候不亮了,故障为有待机,按下不开机,这是什么原因,有待机,各电感电压都正常,该怎么办,新手,请赐教!!
不开机
显卡

网友:
我有块X31待机也都正常,按开机保护了,真晕乎乎的。

网友:
把显卡下了看能否触发,能触发就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显卡没做短路吧!把显卡取下来看看还能不能开机

网友:
LZ从EC开始查,再重点查查南桥。

网友(2010-12-08):
t40 显卡易空焊 就会造成开机保护等现象

网友:
查下触发开关有没有跳变,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