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佳卡座內三極管C124 是否壞了 怎樣測

楼主(2010-09-15):
之前已發表 請再指點 謝謝各位
雅佳卡座不著 無電到 從擴音機取電到卡座有十五根線 用表讀有二根5v 其它無電壓  二根5v分別到二顆三極管NO C124 然後到IC D75112如圖紅圈示 用表讀C124輸入有5V 但輸出讀不到電壓 二顆都是 這零件壞了嗎 導致卡座不著 在網上DATASHEET 又找不到C124資料 不知這顆是甚麼零件

网友:
C124就是2SC124缩略写法,普通NPN三极管,要什么资料?看样子也不是通过它来供电,追板上供电,一般应该追板上体积比较大的电解正极走向、三端稳压器之类的。如果只有十五根连线,说不定没有电压的某根线才是供电线呢?只不过它的前端由于某种原因没有输出电压来。

网友:
从你的图片上看那好象是两个带阻三极管,用这个做供电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那种三极管是带阻的普通三极管,那种管子,以前很多日系彩电里用到,你在那个板子的其他地方找找,应当有相同的管子,测一测就行了!!这种带阻三极管要有比较才能测得出好坏,,
供电的话,,看看IC周围有没有,很小的电阻或电感串在中间,就能找到电源的供电!一般这样的卡座供电会有保险电感或保险电阻!!那几个带散热片的,不是功放就是供电方面的了!!顺这路去查可能好找点吧,一面走线的电路板,线路好跑多了!!
这种老机子,一般排线因为时间长了生锈断线或接触不良的居多!!

网友:
你那个管子是带电阻的三极管,爱普生针式打印机电源里就用这个管子

网友:
謝謝您們回覆
有十五根線入卡座 其中二根有5v到那二顆三極管 若不是電源供電  那作用是甚麼 請指點卡座不著插頭 排線又無不良 從哪顆零件開始檢查 謝謝

网友:
这个大概上图的左上角的可以看出是电源供电部分!中间的好像是功放之类的,左下角是系统控制吧!我的看法!只能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