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采样电路这个采样电压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0-09-15):
如下图
第二个图简单
第一个图是怎么算的4.3V
5V和12V并联通过电阻后得到4.3V
一头雾水,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了

还有一个更复杂的采样图 0.8V,晕,怎么算的???

网友:
串联分压,并联分流。这个电压就是这么来的。2个电阻串联,然后在R40上取一个电压出来做参考,这个电压就是4.3V。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根据上图算一下看看吗,并联分流,12V和5V是怎么分流的为什么能得到4。3V

网友:
+5v是高于5.4的稳压管电压,-5v和-12也是一样,只是3.3v搞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根据某一节点的电流代数和为0,
设该电压为X,则有:X/15=(12-X)/27+(5-X)/4.7
计算得X=4.76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
这好像是大学模拟电路时教的,5楼的为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手啊,明白了,原来还有这个原理
谢谢你

网友:
根据全电路欧姆定律计算得出的。

网友:
应该是用大学的电路基础中的基尔霍夫定律计算的.

网友:
基尔霍夫定律
百度了一下,原来这么好用啊,没读书就是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