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修液晶--偷师学艺2

楼主(2010-09-15):
今天,就是今天。。。。今天发生的事情!

13日,从收废品处,收了个dell19正屏的,液晶,看了一下,没有拆过,也是不通电,100元收下。
自己拆开一看,电源板。保险这些没烧,只有单5V输出,一测,有5V, 但就是不能开机。取下灯管,连线,还是不行。。。郁闷,看来又是驱动板的问题,自己想改全套。但一看。屏线不合。。。。  我的通用板是lvds的屏线。。这个屏的线要窄一点。。太郁闷了,没办法,又抱到上次那个修液晶和笔记本的地方去,看他们怎么弄。。
结果当时他们很忙,没弄。。今天才打电话来说,要换全套的,电源,高压,驱动板,一起最少要200元。晕。。。。。价格肯定贵,但我不说,人家为了吃饭。。 但全部换我肯定是不认同的。。要不子买个原装板子,回来。。我就没让他们修,自己把显示器抱回来。。自己再仔细检查一下。。
我就把电源板,驱动板,全部拆出来。。想测一下,驱动板上,各芯片供电正常不!(昨天好像基本有个师傅就是那么修的,飞了个线,给芯片供上电就ok了!!嘿嘿。。)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电源板上,5V输出的地方有三个电容很明显的鼓包了。。。是10V1000uf的,手里没有,心里想了下,这里是输出的地方,换个大点的应该没问题,找了三颗16V1500uf的换上,试机,ok,通电了。。指示灯亮了!!!接数据线!!ok了!!!画面一切正常!*脏话*,三颗电容,不到2元,结果他们要换全套200元,,,太晕了!难到我技术比他们还强?????????????
  回想起上次那一个,不通电,自己换全套的,很可能也是由于输出电容不稳定造成的,以后遇到不通电故障,电源板虽然有输出,但也不一定是好的,可以试换。。电源板上输出电容!!。。。。。。
    看完贴请大家顶一下。。。!!谢谢!

网友:
贫道笑而不语

网友:
试问楼主你这样偷学了多少技术 个人觉得楼主真心想从事维修这一行还是踏踏实实的从基本功开始

网友:
那个做维修的太不厚道了!!有个100来块钱就可以了!!非得收人家200,,,,!!一般这样的问题,我来修的话,一般是80到100,,太贵了,,下不得手!!!最低不能低于60了!这是基本的维修人工费!!

网友:
先看高压条的保险丝烧了没有,没烧时是可以用你这种方法的

网友:
回三楼的师傅,我当年学的是电子技术应用,电学方面的东西有基础的!!嘿嘿!现在我感觉,心里很踏实了,估计我修不好的液晶应该很少了。

网友:
lz多动手你会成为高手的

网友:
楼主加油,我也在学,没钱买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