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75针的主板忘看型号了MSI代工的

楼主(2010-09-15):
昨天客户送来一块联想的主板 MSI代工的,症状为不开机,测得内存电压只有0.59V,换内存供电MOS管
问题解决~ 今天客户又把板子拿过来说不开机了 还顺便带了一个赛扬D2.66和2.8的U 我拿过来开机试了下
2.66的u坏了  2.8的能开机但跑到5d显示了 到了联想字样的画面后就复位重启,然后又到5d,反复如此,
我以为内存不行遂换了不下于15根内存 问题依然 然后再换U 什么赛扬的 赛扬D P4的 都换过了 症状还是不变,实在郁闷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然后测内存各供电各阻值一切正常 压北桥同样~ U座子是带针插入式的
想想是不会空焊的 U供电也正常 MS-7也换了 实在是整烦了 向各位求助下 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状况出现

网友:
自己顶下 各位帮帮我

网友:
首先楼主很有内存哪, 电池放电     刷BIOS

网友:
电池放电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