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信号是低电频 有效还是高电频

楼主(2010-09-15):
  SUSB#、SUSC#就相当于S3# S4#, S5_ON#这些信号 一般用于开机过程中,作为南桥发给KBC芯片的重要控制信号,南桥通过这几个信号告诉KBC,现在不是让你进入S3,也不是让你进入S4,S5状态,那么请继续开机吧(这点在笔记本开机课程里我讲的很生动清楚)
   SUSON# :当此信号有效,将让计算机从待机状态进入开机状态
PLTRST#

O 总复位信号: PLTRST#是Intel%26reg; ICH9整个平台的总复位(如:I/O、 BIOS芯片、网卡、 北桥等等)。在加电期间及当S/W信号通过复位控制寄存器(I/O 寄存器 CF9h)初始化一个硬复位序列时ICH9确定PLTRST#的状态。在PWROK和VRMPWRGD为高电平之后ICH9驱动PLTRST#最少1毫秒是无效的。当初始化通过复位控制寄存器 (I/O 寄存器 CF9h)时ICH9驱动PLTRST#至少1毫秒是有效的。
注释: 只有VccSus3_3正常时PLTRST#这个信号才起作用. THRM# I 热报警信号:激活THRM#为低电平信号使外部硬件去产生一个SMI#或者SCI信号 THRMTRIP#

I 热断路信号: 当THRMTRIP#信号为低电平型号时,从处理器发出热断路型号,ICH9马上转换为S5状态。ICH9将不等待来自处理器的准予停止的信号返回便进入S5状态。 SLP_S3# O S3 休眠控制信号: SLP_S3# 是电源层控制。
当进入S3(挂起到内存)、S4(挂起到硬盘)、S5(软关机)状态时这个信号关掉所有的非要害性系统电源。 SLP_S4# O S4 休眠控制信号: SLP_S4# i是电源层控制信号. 当进入S4(挂起到硬盘)、S5(软关机)状态时这个信号关掉所有的非要害性系统电源。
注释: 这个Pin脚以前常用于控制ICH9的DRAM电源循环功能.
注释:在一个系统中关于Intel的AMT的支持,这个信号常用于控制DRAM的电源,
注释:在M1状态下(当主机处于S3、S4、S5状态及可操作子系统运行状态)这个信号被强制为高电平连同SLP_M#给DIMM提供充足的电源用于可操作子系统。 SLP_S5# O S5 休眠控制信号: SLP_S5# 是一个电源层控制信号.当系统进入S5(软关机)状态时SLP_S5# 用于关闭系统所有的非要害性电源。 SLP_M# O 可操作睡眠状态控制信号:用于电源层控制Intel AMT子系统。假如不存在可操作引擎固件,SLP_M#将与SLP_S3#同步。 S4_STATE# / GPIO26

网友:
好复杂,云里雾里的

网友:
  基本上都是低电平有效 不过正常的时候这些信号都是无效的

网友:
加#了 自然是低电平有效了 用备注的方式讲这个 挺适合的

网友:
有时要保持无效状态!应该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不是有时是,而是只要你正常用着机器,那S5到S1都是无效的。咱平时常用的就是S0 S3 S4 S5。S1和S2只要知道就行了。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不支持S1,S2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