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源常用的几个开关管的代换问题

楼主(2010-09-15):
k3067可以用什么代换,E13007 E13007-2 j13007 j13007-2 j13009 e13009 是不是都可以用J13009-2代换

网友:
楼主:你真是笑死我了,K3067是场效应管呀,你怎么可以用三极管来代呢?K3067可以用7N60、K2645、K2141代呀。

网友:
主要是看你那个管子用在电源的哪个地方,配的是什么驱动控制IC,,,
再或者找找你那个原型号的参数,耐压,电流,功率,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K3067我可没有跟1300X几个写在一起哦,没看见用逗号分开的吗?可能是标题误导了,虽然是个小小白,但这点我还是会知道的,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最常用的就是K2645

网友:
K3067用2N60、K2645代换,J13009-2可以代换所有的半桥功率开关管。

网友(点评):
“所有”二字未免太过了,有时候需要15A以上的管子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刚才通电时,只听见一连窜的爆炸声叭~叭~~叭~~叭~~叭!(刚才由于粗心,有一根铜丝掉在里面短路了),唉,郁闷,这个鑫谷彻度报废了,连变压器都炸了

网友:
2n60用在ATX电源里可靠性不是很高,ATX电源一般是200W以上用8A900V的才行

网友:
主要参数相当的同类型管子一般都可代,因为开关电源管常用的就那几种。

网友(2010-10-16):
不是,IRF820、IRF830、BUZ90A、BUZ93都可以

网友:
拜托直接上GOOGLE或BAIDU一查啥都有了,求人不如求己!

网友:
场效应管,代换时注意耐压,电流,功率,还有开关时间

网友:
看多少W输出的电源了,一般来说13009是足够的,常见是13007

网友:
信誉代练CF等级,出售CF装备  CFVIP一个月20

王大修 -30 -1 广告

网友(点评):
严禁广告,下次直接封id!

网友:
J13009-2可以代换所有的半桥功率开关管

网友:
查查元件参数就可以,大代小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