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P2E pro 跑FF 大概是什么问题?(已解决 是CPU 底座虚焊)

楼主(2010-09-15):
         正常使用的 联想 P2E pro  跑FF   上2.13CPU  诊断卡 就没有显示  上1.7CPU  就跑FF 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跑到FF还是出发就FF啊!用手按按CPU座子看看是不是虚汗了

网友:
开始 就是FF  用手压CPU  了 还是一样 CPU 底座曾经虚焊过一次

网友:
特别时刻不能相信 检测卡,要相信知觉

网友:
是不是 CPU 座 有开始虚焊啦?

网友:
不能老是相信检测卡,烤一下CPU座

网友:
已经确认是CPU 底座了 烤一下  JS 收我40元~~~比抢还好

网友:
呵,建议LZ还是换个新的U座好,

网友:
看来混论坛的,什么人都有,建议像这种低级问题(没有提供任何测量数据)的大家不要回答

网友:
看来混论坛的,什么人都有,建议像这种低级问题(没有提供任何测量数据)的大家不要回答
引用 网友A:
你那么高级 何必进来 SB

网友:
如果你认为比抢还好,为何自己不修?
引用 网友B:
2修板(已经在这家店修过一次 再回来修第二次 还是同样的问题 第一次收30  第二就收40  不是抢 是什么?)

网友:
人家有工具修你有吗?就算告诉你是座子虚汗,你没有工具难道你上烧烤炉烤?何况你刚开始什么问题都不能确定.我认为40你该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