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驱动板没有3.3V输出!!!

楼主(2010-09-15):
今天接到一台AOC是被人修过的,不能开机,发现驱动板没有3.3V输出.想问一下各位高手驱动板没有3.3V输出和程序有关的吗?本人很怀疑之前是被人刷了程序!!高手帮一下???

网友:
不会呀,先有电压,程序才会工作的呀。如何开不了机,3.3V也会有的,查了1117  3.3   这个稳定管输入正常不?

网友:
1117 3.3V是正常的,这是一种高压板和电源板是一体的,3.3V是从电源板5V经驱动板的1117转过来的。ON/OFF的脚没有电压!

网友:
我昨天接到一台MAG的也是驱动板ON/OFF 3.3v有问题,开机时灯管亮一秒就黑了,<有3.3V电压时灯管亮,电压为0时就熄了>屏没有显示,而且接上信号线电源指示灯也一样变黄,像是没有检测到信号输入一样,查过红黄绿三个脚对地阻值都是074,另外电源板上有一个14V到驱动板的电压只有1.4V,不知道是这个电压不正常导致驱动板不能工作还是驱动板坏了,望达人指点指点。。。

网友:
驱动板没有3。3V输出指的是什么?是1117没有输出还是说开关没有3。3V?
如果是开关没电压,可以查MCU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嘛,如果是1117没有输出,查输入和换1117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