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块775的主板开机使用正常,关机后虽然黑屏,但电源风扇,CPU风扇都还在转动?

楼主(2010-09-15):
我又几块775的主板开机正常但是在系统里关机以后虽然黑屏了,但是主机内的电源风扇,CPU风扇都还在转动。在这种情况下按一下重启键就关机了。怎么回事啊?谢谢老师们

网友:
先软件,换个系统吧

网友:
不出所料  南桥一定很烫,如正确 修复率很低,你可以加风扇解决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板,绿线跟哪连,这种情况,BIOS,IO,专用芯片,南桥均有可能。

网友:
你试一下把所有的开关都拔出来再关机看看。有时候是开关问题导致的

网友:
我遇到过系统问题。 你重装个系统试下吧。

网友:
可以看下,在BIOS中把这ACPI高级电源管理这项关了,在重新做下系统看下,   有这种情况

网友:
期待LZ能解决这个故障,莪这也有类似故障的板子,系统重装了,硬盘也换了,.CPU,内存,显卡,电源都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