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楼主(2010-09-15):
我这有很多AGP的显卡,都是花屏,我检查过了没有掉件,我也做过主芯片,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请问这种显卡花屏或是不亮一般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啊?谢谢

网友:
9550 5700之类的很多都坏显存的,一坏就好几片一起坏,先用软件检测定位,打阻值,检查供电、排阻之类,加焊或更换显存。

网友:
同意一楼的说发!!

网友:
除了以上原因外、核心、显存供电问题也会产生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