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屏

楼主(2010-09-15):
我有一台联想19宽屏的液晶,开机用个一两个小时吧就会黑屏,关掉电源在开就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啊?灯管?

网友:
联想19什么型号?哪代工的,说一下,如果是LX-193WIDE,那灯管机率很大。

网友:
灯管虚焊 楼主细细检查一下,将灯管重新补焊,用热缩管固定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也不这样你先更换一下尝试一下

网友:
三楼的。联想LX-193WIDE,是不是易坏灯管啊

网友:
嗯,有一批屏用的灯管确有通病,间歇性黑屏。拆开以后,可以发现,灯管头上已明显烧黑或是断裂,换的时候要上下两组一起更换,共四根灯管。
灯管本身价格不高,难是难在操作上。如果没有经验,还请放弃。

网友:
灯管接头线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