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Y845PE 的内存供电IC

楼主(2010-09-16):
此版南桥坏  已经重做  现缺少一内存供电IC     U26  板上已经没有  是个8脚IC  还有声卡芯片也无  麻烦手头有这块板的朋友  帮看以下内存供电IC的型号和声卡的型号  感谢

网友:
上班咯  各位同僚手上有无此板   帮帮忙 谢谢咯

网友:
不用。你就把第2脚和第6脚用一根铜线短接起来就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外还控制AGP的供电   短接肯定是不行的了

难道是W83。。?

网友:
不是W83就是RT9173

网友:
回复 网友B:

845的板,内存旁边的8脚IC,不是9173就是LM358,看一下板上焊盘如果是5 6 7 8脚连一起,2脚接地的话,那么就是9173.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已经搞好了  358      还是谢谢你    现在正在找此板的声卡芯片

网友:
同意持术小组的看法,看一下是2.5供电还是1.25供电的,这个要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