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945主板USB接口怎么不是2.0的 ,插上U盘就提示此设备可提高性能

楼主(2010-09-16):
给朋友买同样的945主板也没这个问题,还有我的这块主板怎么连USB引导进PE系统也不行,bios设置好没用。朋友的那块一点毛病也没,这是什么问题呢、是不是主板有问题/????谢谢

网友:
先进Bios看看USB2.0是否启用?
或者你是用了前置的usb口,某些主板前置的是1.1,插后面的接口看看?

网友:
945的板子我的也是前置有个USB是1.1

网友:
但是朋友那块一样的主板没这问题啊,我也是插在前面的试过的。而且插在后面的USB网卡有时会掉电。

网友:
量供电电压是够足够?
看你的情形,怀疑是供电不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也应该是的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一直没有给人家处理好,那个UBS口有时可以用又时没法用,等你处理好了分享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