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945G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0-09-16):
一 Inter 945G主板 起先 装完系统 过会 突然掉电
然后再开机 CPU风扇转下又掉电  重复开机无效 有几次 开机报警喇叭 出现 音乐的情况
没辙 拔掉一段时间后 再上电 起先可以开会 然后 故病重犯   怀疑是不是电容问题
这主板是淘宝上买的广东货  细看下是翻修的板子 有电容的皮被风枪吹化了一点
排除其他硬件问题
  想问下各位 有经验的大大们  这是不是哪里的电容有问题 给点思路

网友:
过热保护断电,看看散热或者cpu供电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先进CMOS看一下U的温度,再摸下板上有没有过热的部位,不行就换个电源再试试

网友:
在反复启动时插上POST卡,看风扇转时,是否能跑码?

网友:
可以跑码  进PE系统看温度监控  有个CPU二极管 有时候显示60+温度 但是主板上 我手摸CPU附近温度一点点温  南桥有点烫 我给加了散热片 也不是太高的样子  在声卡 网卡芯片附近有两个8脚芯片有点烫 观察下来旁边的电容有被风枪吹过的痕迹
是不是BIOS温控不正常 显示错误的过高温度 自己掉电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注意CPU散热与温度监控这一块,开机报警喇叭 出现 音乐的情况,一般是CPU没检测到CPU风扇转速就会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了些电容  现在南桥不烫了    但是 不插内存情况下还是会出现 掉电  也就是说CPU热保护还是在起作用么  感觉越修越坏了  现在情况是有时候点不亮机器 考虑把CPU旁边4个 4V 821UF的电容也换掉  本人太菜 没有基础 只会换换电容 什么 希望大哥能继续指点

网友:
我水平跟你差不多,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