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很奇怪的问题 恳请大家帮助

楼主(2010-09-16):
现在手头有一台IBM T43机 真让我头痛  接机是是无待机 但是当我拆机后 奇迹般的亮机了 但是我发现FBM南桥特别烫手 电流可以升到2-3A 但可以正常亮机 我感觉到不对  真的没有过多久 突然就黑屏了 当我再开机后 就不跑CPU 了  估计是南桥坏了
换了南桥后 亮机了 测试了好多次都OK  南桥温度降了好多  此时我用手摸了一下南桥底部 看温度是不是还很高 突然间电流从1安多升到2安多逼近3安左右 一下子心慌了 赶紧关机 再开机时连待机都没有了 真是郁闷 FBM南桥跟系统供电芯片MAX1901挨得很近 是不是我用手摸底部是什么东西漏电 引起短路 然后出问题的啊  真是头痛哦 到手的鸭子 就要飞了有没有修过次故障的大哥 帮帮忙啊 定感知不尽哦
现在我把查到的情况说一下 max1901供电时正常的 SHDN 3.3V OK    4PIN ON3只有1点多伏 通往U61的63和64pin 很显然是不正常的 测对地有600多欧 应该是正常的       28pin on5有3.3v ok 现在解决on3 这个问题 估计就可以修好3v 5v  了 查出漏电的地方就好了 我把图上传上来 请各位大哥帮我分析分析啊  谢谢哦

网友:
  首先看ref是否正常

网友:
你先换下1901试下啊,是不是电压被托低了呀?

网友:
是不是有地方短路了!好好查查·在做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有不良的元件.仔细检查后再换南桥.这样成功率才会高.

网友:
REF  是基准电压 。。只有1901 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芯片内部产生的电压。 有这个电压 说明 芯片的工作条件基本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应该是有地方漏电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  估计其他地方也有问题哦  现在很恼火哦

网友:
你都找到了5V 没进来 那就是5V有问题了 有图 就按图索骥 ,逐个拆了应该容易找了

网友:
这么大电流,应该有漏电的元件了

网友(2010-10-21):
T43通病 南桥虚焊

网友:
你看一下南桥的供电是不是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