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的重要数据丢了,怎样弄回来

楼主(2010-09-16):
U盘里的资料被格式化,或是误删了,怎样找回来。

网友:
会不会搞数据恢复,会的话那就很容易了。但你别往里加其它的数据就行了不然覆盖了你怎么也搞不回来的

网友:
楼主如果懂得文件系统结构的话 可用winhex回复数据

网友:
如果没有碎片,很简单的

网友:
别往里面写数据,被覆盖了那就没戏了,数据重要找专业人士吧

网友:
删除的文件是很好恢复的,只要没有重新再写入文件,,,

网友:
先保证不用新的数据去覆盖
然后用软件工具来扫描恢复数据

网友:
U盘量产之后 数据还可以恢复吗?

网友(2010-10-25):
量产是低格   应该不能恢复了...

网友:
量产之后数据全部清零了,恢复不了的

网友:
试试deskgen最新版说不定有希望

网友:
这种情况下扫描是基本的有效的方法

网友:
下载一个数据恢复的软件搞一下就ok了

网友:
首先,不要往U盘里写入数据,保证U盘故障的现有状态,然后将U盘拿到专业维修店让师傅们帮你恢复一下;
其次,不要相信网络上的数据恢复软件,虽然也能恢复,但恢复完之后,可能会不全,也可能打不开,文件损坏什么的,像office文件就是典型,恢复不了还好说,就怕把U盘硬件信息弄坏了,再想恢复恐怕就有点困难了,建议重要数据拿到专业数据恢复维修店进行恢复,这是我给那些不懂兄弟们的忠告;
最后,若你的U盘被低格或重新量产了,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不用恢复了,量产或低格相当于把U盘扇区里的数据清零了,是恢复不了的。

网友(点评):
谢谢,说的很详细,这个也是我想知道的

网友:
U盘量产后数据是不能恢复的,等于将U盘的数据区清零。

网友:
同意14楼的观点。

网友(2010-12-03):
用WINHEX这个软件可以找回来的,

网友:
误格、误删的话 用 个软件一扫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