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 CPU无时钟 无核心电压

楼主(2010-09-16):
775的板子 不跑码 CPU无时钟 无核心电压(下管D有电压1.2V)  复位电压不正常(0.4V左右)
内存供电1.8 时钟0.6 PCIE时钟正常 PCI无时钟 复位针电压偏低(1.2左右)

网友:
用灯座看看U座了吗?时钟工作条件是否全部满足?

网友:
如果下管D极有1.2V的话,应该是有CPU电压的窝。

网友:
各部分的电压正常不,开机芯片有电压不,电压够不,要先从最简单的地方找故障

网友:
先把复位排针的电压的线路跑下,看是哪些元件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别的供电有没有正常,别的供电正常就查CPU供电产生的条件,VID组合  EN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