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产电源用的P4M (是晶闸管?) 查2.3脚短路,请问可以用什么代?

楼主(2010-09-16):
一台小日本的机器.电源坏了(110V),打开看大电容坏了.换了个上去.发现还是没电.测出P4M (是晶闸管?)          2.3脚对通. 想找一个换下试试,发现找不到一样的,有没有高手指点下,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单向可控硅,日电生产,可用电流大于4A,反压大于600V的单向可控硅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