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新买的电脑,主板出现了以下问题(硬件问题)懂得帮忙来看看啊

楼主(2010-09-16):
第一:PS/2键盘鼠标不能用
第二:USB接口,读卡器,鼠标等有的能用有的插上一点反应没有只有指示灯亮
第三:主板集成的声卡不能语音聊天,只有安装一个独立的声卡才行
主板是华擎N68
问题补充:驱动绝对都弄好了,USB是前后都那样,昨天拿了一个大的好点的鼠标连接电脑都没反应,要不就是一会有反应一会没反应的,读卡器也是买的贵点的插电脑就没反应,1楼说的USB跳线在哪?我今天早上把PS/2跳线改了还不知道能不能用呢    因为我是从淘宝买的主板,如果让卖电脑的弄太麻烦了我也是懂点电脑的希望给个办法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试下?

网友:
终于有一个回复的了,等了半天,这样的问题是电源的事情吗?我刚开始也觉得是的可是有人说是有人说不是,我都搞蒙了

网友(点评):
弄个额定功率400W的试下就知道是不是电源问题了,呵呵

网友:
主要是我没有现成的电源要试就得买一个

网友:
那就没办法啦,等待高手给你个具体的答案吧。!不过貌似有点困难!

网友:
还去拿去送修吧,这样光说你自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你拿去送修专业人员都得找找问题,何况是你了

网友:
这么多归南桥管的设备出问题了,只有一种可能性最大,就是南桥本身出问题了。

事情你也明白的,这些设备你都用好的代换过了,还是不行是吧,只有一种可能性。

网友:
南桥坏了,拿去送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唉说的对谢谢了,我今天把PS/2接口跳线跳一下,如果还不行真的是南桥问题了我就得发过去修了,不过还好买家说包来回运费给我换新的,如果PS/2好了,USB不行也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吧?有可能么?这个语音聊天倒没什么问题我装了一个独立的声卡就能用了,就是这个USB最让我受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不影响电脑运行的设备拆掉,比如:光驱,网卡等。减少电源耗电,看能否解决,确定是否电源问题。

网友:
新买的电脑,主板出现了以下问题(硬件问题)!有保的就拿去保修,自己修了不给保麻烦!

网友:
淘宝的东西便宜,但质量不好保证,来回寄也麻烦,我就很少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