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53 掉电求助.

楼主(2010-09-16):
初始故障是大短,找到PC49后,短路排除,待机0.02,不装CPU,触发后到0.22,掉电到待机0.02

接CPU,触发后到0.30,掉电到待机.  测CPU供电 0.99,应该是正常的.

对于掉电的问题,纠结,没什么思路

网友:
掉电无非就是条件不满足,看看各个供电,PG信号,很多机器不跑码运行也会几秒后掉电。0.3a的电流应该是小了点,还有电压未出来。还是根据你的大短路,既最初的故障来分析吧。佛语里有因果一说,就是原因和结果,根据结果分析原因,研究原因,会造成什么结果。我很喜欢佛语这一说

网友:
大短是PC49,主供电,所以找不出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