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下,ADJ什么意思

楼主(2010-09-16):
液电源板接驱动板的地方的针脚
电源

网友:
ADJ是亮度信号调节信号输入 与连接到驱动板ADJ信号输出端

网友:
adj是亮度调节,一般不接。

网友:
感谢感谢你们八辈子

网友:
原文是adjust 調節的意思

网友:
是呀这个还用问呀一查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