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按power键关机后4-5秒自动就开机了,请问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楼主(2010-09-16):
我的电脑按power键关机后4-5秒自动就开机了,请问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可以清空一COM式一式,

网友:
有可能是开关短路了,你把开关拔下来手动点看看!

网友:
coms清空过了,没有反应,而且这个主板是偶尔一次能开机点亮,当时是没接显示器,开机听到报警声音,再后来开机就没有自检声音了,清cmos也没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你那里的电压稳定吗,换个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