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电阻

楼主(2010-09-16):
帮忙确认一直这个是不是4.7欧姆的电阻

网友(点评):
第三道第四道都是金色吧?应该是0.47吧·

网友:
应该阻值很小。

网友:
黄紫金金紫,应该是4.7欧

网友:
这种管子应当有两个,是开关管的B极那个电阻,如果烧了,开关管肯定也烧了!!
应当是0.47欧

网友:
0.47欧的。、。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
楼主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电阻还好好的,又不是坏了
另外如果是长城的电源这个肯定是4。7
不是的话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0.47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阻开路了,没有办法量,是长城电源里的

网友:
看一下P4 300的电路图清楚了,这是R13连在C3866发射极的4.7欧0.5W的电阻
长城的五环电阻要按四环的看,论坛说过很多次了

网友:
4.7欧。正如楼上所说的。

网友:
对!应该是4.7欧姆的,如果是0.47欧姆,第三个色环应该是银色的!

网友:
4.7欧的电阻

网友:
应该是4.7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