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未来窗T710S 二次电压过高,求助

楼主(2010-09-16):
有一台LG未来窗T710S,拿来时烧行管,二次开关管,二次电容,换掉二次开管关630,和160V47UF的电容,后接灯泡, 二次电压过高,正常为90V左右,现为250V,现断开升压管,取下630,测二次开关管的G级电压,不稳定,一时为2.3V一下又为8V多,以为是前面的2N3904坏,取下量也是好的,取下后测得,C级的电压不跳了,而B级依然在跳。又以为是ICTDA04841坏,从另一台好的机器换了一个下来,依然不行。从网上查,有的人说是高压包坏,又有的人说是反馈出了问题,查得4841的5#为2.5V,3#电压在跳动,吸空来测依然是跳动,10#VCC也是15V,不思不得其解,请高人帮忙!!!!谢谢

网友:
换掉二次开管关630,和160V47UF的电容,后接灯泡, 二次电压过高,正常为90V左右,现为250V,你是不是没接高压包时测量的?是的话那是正常的.上了高压包再测量看看.如果还高的话测量下二次电源的反馈电路是否有零件损坏造成二次电源失控不稳压了.

网友:
接了高压包了的
但是上了行管立马就烧
我另外一台好的,不接行管一样地是90V左右
现在不上630,升压二级管,查前级的2N3904 C级电压一直在跳动,B级也是,拆了2N3904 C级电压不跳变,但B极跳,C级电压跳动我认为是由B级引起的

网友:
没人回答吗|

网友:
把升压管拆掉再通电 看有没有高压 也有可能包坏了

网友:
直接50V到高压包,有显示,只是行幅很窄,如果高压包坏就没有显示了呀,现在我是不知如何查B+反馈!我怀疑是这部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