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进系统灰屏

楼主(2010-09-16):
V3000进系统灰屏,开机能亮,就是进系统灰屏,进PE也灰屏,什么原因,不要说显卡啊

网友:
补充一下,等一会可为进系统,但是在进度条那儿一直转就停在那儿,进不了桌面

网友:
显卡的几率大些,北桥965的坏的很少

网友:
修过一款是进系统灰屏 进PE花瓶 维修结果是内存坏了

网友:
965北桥有没有虚焊的,我没有见过所以想问问大家

网友:
楼主的V3000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外接看看问题在哪 边?

网友:
本人也感觉是内存的问题  因为我原来碰见过一次! 建议你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对,支持楼上的换一根内存试一下

网友:
DV3000 DV2000  通病  开机有背光无显,简称灰屏,  加焊显卡就OK

网友:
最好装WIN 7系统好了,装XP就不行

网友:
7楼说的很对  外接试下!一样的话  显卡是最大可能的

网友:
如果有多余的屏可以先换个屏试试,屏也有这种可能的噻

网友:
显卡虚焊应该!加焊试试

网友:
那个主板的桥是独桥的,就一个

网友(点评):
单桥发热量巨大,空焊的故障非常多.

网友:
看来楼主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一般来说,还是显卡的故障多

网友:
查一下线路,也有可能是却色造成

网友:
再不行重做显卡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