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C460L红屏

楼主(2010-09-16):
接到本子时,本子大段用电击法检测出是一个电容短路,换后本子可以开机进系统了可惜,变成了红屏,检测过屏是好的,显卡是集成的,不知道是显卡还是屏线的问题。哦,外接是正常的

网友:
把屏线接口用电阻档把打一下阻值。记得把屏线把下来。看着图纸测。可以找找问题的。

网友:
  显卡可能性很少的吧   先查屏线部分吧

网友:
测试下屏线看下嘛。  再查下 显卡上的  红绿蓝   三基色看下。         你确定屏的灯管没问题么

网友:
我觉得是屏线问题。。显卡是集成的,,外接正常,,那显卡应该没事,,再屏线也简单。。先容易后难嘛

网友:
外接正常,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了,问题已解决 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呵呵,这个一般是屏线接口里的针弯了或是屏线有问题的。不过要先确定灯管是好的。。

网友:
我还以为是灯管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屏线缺色吧

网友:
这种问题是很好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