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显卡不过内存,诊断卡不断跑步,拿下就跑完7A7F

楼主(2010-09-16):
今天接了个AMD南北桥一体板,不插显卡还好诊断卡跑完7A7F,键盘灯亮。插了就不行,点不亮了,诊断卡不停的跑。测了显卡供电正常1.5V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那里接触不良,在查查吧

网友:
可能是桥空焊了.插上显卡不是不过内存,而是检测显卡不过....

网友:
显卡是不是好的,换个好显卡试试,显卡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么?

网友:
你的主板应该是单桥吧,这种现象多数都是桥的问题,你可以加一下焊。如果不行那就肯定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先显卡后桥。大多问题出在这两处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问题找到了,是单桥的问题。我同事把桥上的硅胶上多了。。。。但是还是不明白道理。。。有大虾详解下原理吗

网友:
像你那种情况我遇到过狠多,刷新BIOS就搞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硅胶多了也会造成这样的故障,呵,以后遇到这种故障也排除下这种问题.

网友:
换个好显卡试试   刷BIOS

网友:
桥虚焊了。。。加焊不行拆下来重制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