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400-55AP问题

楼主(2010-09-16):
我手上有两个航嘉HK400-55AP同样问题。保险丝熔断。D5027坏了。一个三极管 C3203 Y炸开。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先修300v整流电路,辅助电源部分。

网友:
先接假负载。

网友:
不然会烧掉很多东西的。然后测各个点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内部半桥逆变或全桥逆变的驱动芯片是5v待机电源提供,一般都是TL494,确定5v供电不短路无问题,检查300V形成电路修好待机电源,即电源接口紫线和黑线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