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D0,上电就开机,诊断卡的的RESR灯会亮,5V12V灯不会亮,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9-16):
上电就开机,跑D0,诊断卡的的RESR灯会亮,5V12V灯不会亮,请高手指点,是V星的订的,845的

网友:
不对,不好意思,发错了,是灯全亮,不是不亮

网友:
更换I/O后上电不会自动开机了,但开机后还是跑D0,灯全亮

网友:
你看看是不的CPU底座空焊了啊

网友:
灯全亮应该没复信吧,查一下复位之前的全部条件。

网友:
查下各个核心电压正常不,灯全亮一般是少一组供电,

网友:
全亮就不正常啊,复位灯是先亮后灭的,长亮就是表明复位灯有问题,就得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