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显示器坏了

楼主(2010-09-16):
我这一台老显示器。纯平17寸。一通电电源灯一直在跳,一点显示都没有。还电源灯跳一下
里面响一下。不怎么是什么东西坏了。请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纯平显示器的话,这种声响,应该是继电器发出来的,有可能是高压包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连主机,显示器出现这种情况属于正常。主机开机后还这样,说明显示器无行,场同步信号,换一根数据线。

网友:
谢谢各位回答。这显示器我拆开后,补焊补了下,好了,但没过几分钟又出现另一个毛病。就是屏幕很模糊。就像盖了一层雾气一样,而且还有横向的白线大概两公分一条。透过这层白雾。里面的图像还是比较清楚的。这又是什么原因啊?哦还有。这层雾气有时候会好。好的时候就像显示边上有很大的磁场一样,显示屏外层一直在闪,图像是很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内部开关变压器一次,二次滤波,可能有元件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