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6V不触发,ACOK#为高电平,求解答!

楼主(2010-09-16):
手上一块A6V的板,待机0.02,开机按钮上无3.3V电压,经查ACOK#为高使得SHUTDOWN#有效为高电平,请高手们帮我看下这个充电芯片发出的ACOK#要发出低电平需要哪些条件:

网友:
能把图放大一点么 看不清楚 。。    充电IC  是 8725么  不过AC0K  # 这个信号 应该是高电平的 。  AC OK 插了电源  就自己内部出来的。 你去查下温空看下。。   我上次修的是A3V   也是一样的问问题。  后面查的是一个U50   五脚的东西坏了 。。 那个东西是管温控的。  你查下这边看下。  希望对你有帮助。。  好了的话。  告诉下结果

网友(点评):
好像是个4脚的吧?西面3脚,上面一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8725.是MB39A119,这个信号ACOK#是低电平有效才是正常的,经过一个反相器使SHUTDOWN#为高,

网友:
刚看了下MB39A119内部图,应该是VCIN大于2V,ACOK就输出低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测得ACIN是1.9V,如果真的是这个电压偏低的话就有着落了!

网友:
开关没电压先修好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关的电压前提就是SHUTDOWN#必须为高电平!

网友:
邀请张老帮我解答下,老师傅帮下忙吧?

网友:
怎么知道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怎么看

网友:
你应该是:AC IN输入不对跟反相器比较为低所以不能输出高电平拉低AC OK吧你重点还是查查AC IN的输入吧

网友:
输入 1.9V 是正常 ACOK应该有 2.5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