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 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0-09-16):
一T400主板,开机电流0.03---0.09---0.46----0.90,然后停在0.9上不动,无任何报警声,拔了内存电流变化一样也没有报警声,给bios放电,然后插电源自动加电后并没有自动重启现象,会是显卡的问题吗?还有就是这主板诊断卡能走码吗?

网友:
是IBM 的T400 么。  是的话 这款机子还很新的呀。 我以前修过一个 但是开关问题 。。  其他的没遇到过。 但我的建议  先不要那么快动显卡 。   用示波器 点下 内存波形  看是内存没过 还是显卡没过。。

网友:
我这几天修一个R400问题和你的一样。。你看看北桥到内存。我显卡已经换过了。无效。

网友:
如果是北桥到内存的问题  不插内存是不是应该报警?

网友:
有些不报警的啊 。。   完全没检测到内存就会报警的。 有些是内存检测到了。 但通不过 。 就不会报警的。  你那没示波器么

网友:
用示波器试了  内存数据和地址线上面完全没有波形  这一般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不是显卡问题 还没到显卡 建议用诊断卡跑下看看

网友:
首先要看主板跑马没有,要是没有跑马就按上电时序修了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有过

网友:
应该没到显卡,,顺便问下是什么牌子的机子??

网友:
这款机器诊断卡貌似不走码  是Thinkpad T400

网友:
对T400的机器不咋了解,双显卡切换的,上电时序也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