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公共点电压被保护

楼主(2010-09-16):
T60在待机下TB就发出了-PWRSHUTDOWN低电平信号保护拉,导致19V过不去。PMH4换了,充电IC,TB也换了,还是一样!没发现短路情况,此机之前是电池可以开机的,后来修了就这样子拉,请问高手在待机下就回发出保护信号,是哪里引起的?郁闷!

网友:
查查待机电源IC是不是有问题 。

网友:
楼上所指的是电源IC还是电源管理IC

网友:
查下 保护隔离电路吧

网友(2010-10-19):
楼主搞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