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65 走到BIOS画面就死机!!

楼主(2010-09-16):
Intel  865  走到BIOS画面就死机!!BIOS刷过了,内存、显卡、CPU都换过了,外界设备就一个键盘,诊断卡跑马 7 8 ,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换个IO试试?  加下南桥,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吧。。解决了没有???期待。。。。。

网友:
先把板子上集成的网卡和声卡取下并把供电断了,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一i的原厂945版也这样,用集成显卡跑94死机在logo,用独立显卡死在12,不显示,鼠标键盘都不能用。不知道怎么修了。bios刷新了n多个。

网友:
bios的版本不对。

网友:
查查集成设备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加焊下NB看看吧

网友:
这种情况桥问题的多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你没接硬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