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ax55e 纠结问题

楼主(2010-09-16):
来的时候是机器用电池不死机,用电源死,拆机发现cpu坐下面有个nec的大电容,听论谈离很多人说这个机器是通病,电容问题,定了个,可是换的时候遇到很头痛的问题,就是用风枪吹后,电容就变形啦,后来强制弄完不知道怎么安装新的电容,谁换过,说说方法
cpu
通病

网友:
哈哈。。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我告诉你 你要帮我加分哟。 呵呵。 你直接 在电容的锡盘上 焊几个线 然后在把先韩在 主板上就可以了呀 。。 何必搞的那么复杂呢。。 要不 就直接加4个 330的电容呀。 我以前修的都是接几跟线 连起来的。。 没什么问题 。 呵呵

网友:
外接电源里的电容坏了也会这样的。

网友:
这个我都是用BGA做的比较方便,在上之前,主板和电容都用有 铅的焊锡加一些锡,再焊就行了。还有看CPU供电周围有没有空位,再补上一两个330的电容。

网友:
中晶光电
的帖子

网友:
我按照你的方法换完啦,电流上到0/33左右就上不去啦,真晕死啦,我装电容结线的时候用烙铁烫了下,中间响了一下,可能内部坏啦,真不抗热啊

网友:
汗。。。 那我就没办法了 。。 再买过一个电容把 要不就干脆把 NEC 电容去掉。。 加4个 330 的电容,, 谢谢你的分,, 嘿嘿。。

网友:
忘记跟你说一点。。 你接线的时候。 小心后面的很多惯孔 不要接地了哟 。。 。。。。 切记。。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