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打误撞 不算修 弄好两块主板

楼主(2010-09-16):
这两天有点奇怪  连遇着两台情况差不多的主板
我是新手有些电路还不是太懂  说说我的经历
就在这两天,有两个客户送来两台台式电脑   原因都一样 就是开机有触发
测Pson 有5V  测3.3V 电压都有
就是诊断卡代码全显示00   从基地买了套假负载卡   CPU  内存  PCI-E 全用上 ,根据上面的指示电压测触点后 电压全对,有一小点点出入!这就有点奇怪了!
然后想到用摸芯片的方法 把北桥  I/O芯片  摸了一下 也不烫手
最后摸到南桥 南桥上有一小散热片 有点松  轻轻一按 我晕  就看见诊断卡开始跑码了!心中那个高兴  不过客户在旁边看着 到最后也没收着钱 ,问我咋回事!我也说不清楚,我说是主板元件松动了 有个客户心还有点好,还给了一包烟(价值十元钱)
说到这里我想问问 这是啥情况啊  我自己都高不清楚!!

网友:
我看迟早还是得拿回来给你修的,
现在只是治标不治本.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同感 但是能告诉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桥虚了 按压之后就可以亮

网友:
NF的板子吧,过几天可能还会找你返修

网友:
是单桥的吧,应该不稳定

网友:
估计很快就会来了。虚焊还是会再虚的。

网友:
南桥虚焊  不过楼主 为什么不收钱呢  不过怎样 都算是修好了啊

网友:
典型的桥虚焊现象。。

网友:
下次回来摆明了说,你这块板不行了。要换!要不就叫客户天天拆开用手按着用。如果没bga的话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桥空焊了 你这是 治标不治本啊

网友:
桥虚焊了啊!我晕!过几天还会来!

网友:
桥空焊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压桥跑码一般是桥空焊了。放心吧,还会回来的。

网友:
这时你应该给桥加焊后算是修好了可以收钱了,下次再来就叫他换主板。

网友:
那麻烦了 没有bga焊台

网友:
桥虚了啊,要用BGA加焊一下,貌似听说高手也可用风枪加焊,不过我没有试过啊!过几天来了给加焊下吧!

网友:
用热风枪的成功几率也是很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用热风枪怎么加法?

网友:
最好下面加个锡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