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D0,上电就开机,REST灯等全亮,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9-16):
这是一块V星865的主板,上电就开机,开机跑D0不动,灯全亮,换过I/O,还是老样子,请高手指点下
主板

网友:
MSI有个专用的开关机.复位芯片,个人经验觉得重点检查一下它。没得复位有时钟没得嘛?U有供电没得嘛?哥哥产述问题稍稍清楚一点行不?

网友:
对不起,小弟我是新手上路,一路走来都是自学,所以不像你们专业学过的这么专业的阐述问题,我现在去测一下,也不知道 测的准不准,等下发上来,请各位再指点!谅解一下!

网友:
时钟一脚是0.43一脚是0.17,CPU无供电电压

网友:
开机灯全亮.少一组供电,查下各个核心 的电压,.

网友:
请这位像余文乐的同志再说的详细点,具体哪些地方?谢谢

网友:
wjf112773
的帖子
上电就开机,点开关看一下能不能关机,能关机就是正常的,不能关机就修开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