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开关电源18V

楼主(2010-09-16):
大家都知道,开关电源是5V 12V,我现在想把5V改成18V 怎么改.大家给个方案,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电压差距太大,差距不大时,如果使用的是431调整输出电压,还可以调调采样电阻,略微改变输出电压,电压差得太多了,变压器都要改,太麻烦了。网上有卖升压模块的,你还是在原有电源后加个升压模块算了。

网友:
高难度的啊。

网友:
额定250V 的电源能改成额定350V 的电源吗?额定300V 的也可以了

网友:
只能改12V的变压器的线圈了。

网友:
如果是电脑电源盒,可以改12V一组为18V,改TL494 1脚对地电阻。

网友:
+5V改差距太大的,用+12V改可行性要高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定250V?是额定250W吧,要是250W的话,这个指的是电源的额定输出功率,没法改大了,改大了就相当于重新设计制作了一个电源,成本太高。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那个12V也要用的,要不我就用12改了,现在我用了另一个方法,用了两个电源,一个电源用12V。一个电源18V,就不用改了,不过就是难看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