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热风枪来补焊BGA的775CPU座??

楼主(2010-09-16):
                      因为手里没有返修台,,都要去亲友那错,,,只有850B的热风枪,,,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加焊BGA的775座呢???我这有一块FONXCONN,,板 子型号是915PL-AL5的主板,,百分之99.都是这个座子和焊盘接触不良,,现在手里已经有了BGA油和,,加焊座子还真是不会,在说一下,真的是座子接触不良要加焊,,可是不知道怎么用热风枪补焊,,主要就是怕把座里的针搞坏了,,问题虽小,各位高手,,请不吝赐教一下。。。

网友:
你是第一次,加焊吗?如果是第一次那就比较危险了

网友:
答案是肯定的,不过你要注意主板的预热,防止变形,还要控制好温度。看到U座子里面锡化了就可以了

网友:
哦在补充一点就是最好是 两只枪。上下加热,这样会缩短时间,千万不要把座子弄动了,因为座子太重了无法复位。换的话就太麻烦了,而且成功率也底。

网友:
850好像不得行哦,风嘴太小了,可能座子吹化了锡都还没有化

网友:
温度380-400左右,在主板下部加热,刚开始温度200然后慢慢上升280 320 380,手工模拟一个曲线,从下面搞,时间稍微长点没关系

网友:
风枪是没有希望的,受热面积太小了,风桶还是能搞的

网友:
兜兜哩侑糖兄,受教了。
我练了几个月焊BGA,首次焊CPU座子,754的,据闻要把上盖撬开,结果撬到支离破碎终于撬开了,然后下面用陶瓷加热板加热,用镊子轻轻动一下谁知到不会复位,反过来动一下终于到原位了,冷却后发现焊锡渗到座子的铜片上,上U一点,原本亮的变为不跑码,。我觉得搞座比搞芯片难多了,怕溶化,不敢上加热。

网友:
用风枪就能焊775座的。没十几年的内功恐怕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850B是不行的,就算你加好了,也会返修的

网友:
如果期待哪位高手教一下风枪加焊CPU座。。。这才是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