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 奇怪问题

楼主(2010-09-16):
昨天接到一台x31的机器,客户说不开机了,我按下开机键也没有反应。
我把电池卸下,再插电就可以开机了。再次关机再开机就电流掉到0.00A,拨掉电源再开就又可以。以前没有修过 个问题没有思路,有哪拉大虾修过这个问题指点一下

网友:
关机之后,待机电流也是正常的。3.3V5V1.2v1.8v都有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充电芯片坏了。。或是充电芯片的厂管。。滤波电容注意检查下。。这个机器电容是通病的 。

网友:
主板有保护,看没有待机时候H8,PM4,RTC电路供电等待机条件。

网友:
我把主板上大部分电解电容 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把 。。   公共端电压有没没有完全导通呀。 仔细查一下

网友:
我看到论坛上有人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有没有修好

网友:
再看下  按开关的瞬间是那个电压没起来  导致保护的。   还有VDD15  正不正常。VL5    这些小电压都量一下看

网友:
x31的机器 待机3   5 v电感容易虚焊  上次修过一台和你的现象一样  你修修看可不可以

网友:
电容问题,换一下电容。

网友:
我换了好多电容还是不行

网友:
看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我加焊了下3v5v的电感,然后再试就不行了。不用开机再关机了。彻底不行了。开机就从0.04到0.00了

网友:
隔离保护电路的问题有没有排除?

网友:
加焊一下待机芯片看看是不是它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