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本子,使用一个多小时自动掉电关机!!!!

楼主(2010-09-16):
   一台IBM R51的本子,使用一个多小时自动掉电关机,待机电流降为3MA。再按下POWER键不能再次开机。必须拔下AC电源插头,取下电池,再插上AC插头,这时方可再次开机。
   怀疑是显卡(该机为集成显卡,82855GM),取下北桥补焊后,能够使用三个小时左右,但仍然掉电?
   高手们发表一下高见,这会是什么问题?
   如果是北桥空焊,但出现掉电保护是不应该的。难道是显卡供电?

   最后更换全新的82855GME后故障排除。

网友:
掉电后测测D12,看看是SHUTDOWN2拉低的还是PWRSHUTDOWN拉低的,顺着找就行了。我就是这样修好一台开机保护的。

给你一份IBM上电的方面的资料。这是我见过讲的最详细。有了它电源方面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
我查一下,就是时间太长,想查出故障太麻烦了。

网友:
非常感谢,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看是不是温度保护了,测热敏电阻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修好了,发贴大家分享啊

网友:
你把桥给动了,那是禁区呀,你的看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呀,电池也有检测,温度过高是保护的。你应该去清个灰的,看电池,在动硬件的

网友:
对,先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
忘记说了,在断电之前,会先出现屏幕花屏,屏幕图像大约花两三分钟后就掉电了。

网友:
会花屏,,是不是跟内存有关?

网友:
供电的话,上面的每个电容应该都有电压。做一个北桥吗

网友:
肯定桥都做好没问题吗?我想应该是显卡还有问题

网友:
先看一下北桥的散热怎么样,散热没问题的话,换个内存试试,再不行就  换  北桥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供是不足也会引起,大电容滤波也会

网友:
这几天太忙,没有时间查这台机器。这台机器是集成显卡,82855GM北桥。因为故障出现的间隔太长,一天查不了两次,麻烦。有空查一下北桥供电和滤波电容,有结果告诉大家。感谢大家发表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