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求救!各位来瞧瞧 ~

楼主(2010-09-16):
不触发!待机本来0。01(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现在变成0。02。
测 TPS 51120 3V。5V 5V正常也能出来。就3V 。不知道怎么回事变成2。2V 。8脚本来也是3。3V的现在变成2。2V。如图13脚本来7。8V现在变成5V左右。经过一个升压电容本来正常3。3V。现在变成2。2V了。 真的很郁闷。
没思路了。麻烦各位指点一下。
再请各位路过的。麻烦说下TPS51120的工作条件! 谢谢了!
不触发

网友:
各位路过的高手们。看过有什么建议 。一定要提出来啊。小弟感激不尽 !

网友:
测一下看看是不是后级拉低的。

网友:
看下 是不是有漏电的电容!

网友:
看下3V的反馈电阻是多少?修过一台3V为2.2 ,5V为2.6V,也是没有思路,最后把3V 5V的反馈电阻都换成20K欧的 3V有3.2,5V有4.9 能开机,正常点亮,原来是多大的电阻,我也不知道,具体电路是什么原理,我也不清楚,运气比较好,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首先换个心片再说,然后插BST脚,所接的元件有问题不。如果还是不行,就把电感一端断开看看,看是不是后级短路。

网友:
看一下bst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雪人化了
的帖子
3V的反馈电阻? 是连接芯片哪个脚的?

网友:
情已逝!
的帖子
芯片已经换过两个了。BST2 正常情况下输出应该是7。8V左右。现在变成5V左右了。

网友:
看是不是电容短路了 ,这款机子短路多了

网友:
你还是看看后面有没有漏电的电容吧

网友:
各位看客 。 能不能说下51120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