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 显卡报警

楼主(2010-09-16):
7400独立显卡板 显卡一长两短 显卡重植了 还是报警 显卡也擦了 也报警 不插显卡板 也报警
显卡
一长两短
三星
独立显卡

网友:
是大块显卡芯片吧,那可能坏了,好果是好的,你重植,不亮也要黑屏啊。

网友:
就是看卡了。。。估计你的显卡挂了。。。。插槽是不是脱焊或是脏了。。

网友:
我打算换一个显卡原装是大7400 我换7300的通用吗?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
7300和7400是通用的。

网友:
显卡供电正常吗。还有显存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槽的问题————察察

网友:
多半的显存 7300 的显存 毛病最多

网友:
刚修好一台 显存容易坏

网友:
检查下插槽。如果只是显存的问题,应该是黑屏,不会报警的。

网友: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换显卡,焊插槽都没好。楼主的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