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开不了机

楼主(2010-09-16):
IBM T30开不了机,前几天能开要多次按开机键,这两天按很多次都开不了啦

网友:
先查开机键,后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2010-12-16):
T30键盘开关键不好是通病

网友:
T30键盘开关是通病?我还 真没捡到这便宜

网友(2011-01-15):
可能中病毒了,试试喷杀虫水吧,搞死那些病毒应该就能开机了

网友:
t30是开机按键坏

网友:
5楼真是调皮可爱啊。哈哈。。。T30一般开关键有问题。

网友:
如果风扇有动过的话,也可能 是 内存或 CPU接触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