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加电无显 电流1.7A左右。

楼主(2010-09-16):
都正常外接也不显

网友:
楼主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灌胶的加焊能行吗、

网友:
把胶去掉,直接加焊

网友:
T43 南桥很容易虚焊 你压一下南桥试下看。。 如果南桥没问题 就加焊显卡把。 有胶的 就自己慎重了 。。

网友:
问题解决了。加焊了北桥好了。不能取三个桥显卡和南桥都是灌胶的、北桥是点胶加焊就好了。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楼主有没有看代码跑到多少呢?